电磁场中电阻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1-03-08):
我想请问一下电阻的原始定义是什么?最初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特别的定义一个这样的量?电磁场好像不需要这个量也能形成完备体系,本身的理论也没有非定义电阻不可的地方?怎么就会出现这个定义呢?
    我的问题比较可笑,请各位大侠不要笑我,并给予赐教,谢谢了。

网友A:
re LZ:

严格来说,“场”中只有“点量”,即相对于某一空间点上的物理量。涉及到导电性能的,对应于一个称之为电导率的物理量(其倒数为电阻率)。电导率是物体的本构特性,可以有经典和量子的解释。作为一般工程师而言,只要知道它和其他物理量的关系即可,如和温度的关系。当然,还得知道起码的“集总参数”意义下的器件值计算——即电阻值的计算。

另外,就电磁场(或电磁波)而言,其还存在一个电场强度(E)和磁场强度(H)的比值,单位是欧姆同电阻,称之为波阻抗。若反映到某一个特定的传输线(一种引导电磁波的系统)上,则是特征阻抗。波阻抗和特征阻抗都具有电阻的量纲,但有别于通常意义下电阻器件的电阻。

网友B:
个人理解:
1,定义电阻,电容,电感为了能和经典力学进行类比。
2,历史问题。
3,电磁场是指麦克斯韦方程组,所有电学概念都可以从中推出(包括相对论,磁场就是相对论效应)
4,好理解。如果没有电阻,电容,电感,用麦克斯韦方程也可以。但估计勇气号火星探测器也不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