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意思

楼主:
net7输入正弦波,波形被调高2.4v(加入2.4v直流电)
X5=2.4v,R28=R5,
Blue和Red端输出正弦波
提出疑问:
1:为什么5端口也要加个2.4V电压?
2:Blue和Red对于直流2.4V的波形一样,只是相位相差180度?
大家一起鉴赏

网友A(2011-03-08):
运放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是提供运放内部输入电路的工作点偏置之用,必须有。IC9B是反向比例放大器且增益为1,当然幅值相同相位相反。

网友B:
如果X=2.4,输出应该太高4.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IC9B,5端口的2.4V偏置不加,直接加电阻接地会出现什么请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Blue和Red处波形相同,相位相差180度

网友A:
单电源供电的话,输入接地会导致运放工作不正常,双电源供电的话则无问题。通常放大交流信号,偏置取1/2Vcc,对于对称双电源供电,1/2Vcc就是地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上面运放是单电源5v供电。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要加这个X5=2.4v的偏置,现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