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出去5V 通过分压能得到3.3V吗

楼主(2011-03-08):
请问大家P0.0不是要加上拉电阻才能有5V吗? 那我这样点A能得到3.3V吗?

怎么我感觉5*3.3K/15K  这样也对!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接才能得到3.3V   求助

网友A:
我倾向于用电平转换芯片...TTL转CMOS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我这样分压能得到3.3V吗?  求教!!!!

网友B:
看看P0.0的内部结构 自然就能得出结论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反相器,C极上电阻上拉到3.3V。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只能加三极管了

网友D:
把10k电阻去掉,然后P0.0接到1.7k和3.3k电阻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哦,懂了...

网友E:
得不到,要看i/o 结构的。

网友F:
要得到3.3V的电压用个AMS1117-3.3 芯片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照七楼应该可以吧

网友G:
直接加个OC门转换一下,74系列有的
标准的51,P0口直接通过电阻上拉到3.3V即可

网友H:
电平转换价格加个门

网友I:
电阻17K+33K估计行 否则51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行大约150ua~250ua  如果高级的51的话设置成推挽输出也行(不要那个10k的电阻)  或者用三极管

网友J:
如果单片机供电是5V,用电阻分压是可以进行电平转换的。不过lz图中电阻大小不对。还有为了提高IO传输速度楼主图中的1.7K电阻上需要并联200pF ~ 1000pF的电容。

网友K:
这种接法,5V-->3V的没问题,3V-->5V的怎么办?!

网友L:
上啦就几个二极管可以稳到电压!

网友M:
5V可以驱动3.3V的IC的吧,中间加一个限流电阻,防止把3.3V IC的引脚对电源的那个二极管烧毁就可以。3.3V驱动5V也是没有问题的。CMOS结构的IC高电平输出至少3.3*0.8 V ,已经是TTL的高电平了。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把单片机的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再接上拉电阻到3.3V,这样最保险。

网友N:
同意楼上的,至少你那个电路是不正确的。用限流电阻,三极管或者光耦转换下。

网友O:
同意楼上的,至少你那个电路是不正确的。用限流电阻,三极管或者光耦转换下

网友P:
可以啊,但是你的电路电阻貌似有问题!

网友Q:
你用万用表侧下就知道了

网友R:
好象直接分压不好使,需要隔离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