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芯片RAM分割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3-08):
小弟在用xilinx 的XC3S400芯片做LDPC,需要很多个小块RAM(30个字节左右)用来存储数据。而XC3S400利用IP核最多只能生成16个block RAM(与大小无关),而我又不能用Distributed RAM,因为需要的小块RAM很多,会占用很多逻辑资源。
     请教过路大侠:我怎么能把block RAM分割成很小的RAM块(分割成的RAM可同时访问)。谢谢啦!

网友A:
帮你在Xilinx FPGA版也发了,可以去看看

网友B:
一个block ram是不能再分的,这个是块ram的最小单元了。你需要很多个小RAM的话,建议用LUT(当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用分布式ra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小块RAM数量大,所以会耗掉很多LUT,所以不能用分布式RAM,我还有其它模块需要用到大量LUT。

网友C:
用大块RAM,采用更高的时钟控制大块RAM,然后进行分时复用.

网友B:
你做过资源评估吗?如果做过的话,那就换个比这个高级点的芯片,如果没有建议你做下。
对块ram来讲,一个BLOCK RAM的话好像是18K,而这个18K只能生成一个RAM。若你生成的RAM只有1K的话,那么剩下的17K的块ram就不能用了。(这个是硬性的限制)
把block RAM分割成很小的RAM块(分割成的RAM可同时访问)?负责任地说完全不可能

网友D:
用大块RAM,采用更高的时钟控制大块RAM,然后进行分时复用.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样的话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