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焊盘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1-03-08):
用pcb设计向导,再加入封装库,焊盘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其他方式建立pcb就没有问题,谁能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有过AD,可能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楼主:
没有有过AD,可能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我是一个新手,不太懂

楼主:
图层都已经打开了的

楼主:
真是显示问题,转成4.0在转进来就能看见了

网友A:
你找到设置显示的选项,慢慢切换显示方式看看,我对AD不熟悉。

网友B:
显示设置问题嘛. 关于通孔的显示设置, 检查一下

网友A:
如果找不到,以后就不要使用向导方式新建PCB,跳过这个小BUG就OK了,反正直接新建也比使用向导快。

网友C:
快捷键“L”,看一下System Colors栏里"Pad Holes"是否选中

楼主:
谢谢众位的答复,就是System Colors栏里"Pad Holes"没选中

楼主:
没有那么多分加,再混点分;P

楼主:
如果找不到,以后就不要使用向导方式新建PCB,跳过这个小BUG就OK了,反正直接新建也比使用向导快。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设置pcb板的尺寸比较方便,别的尺寸都是大概的位置,不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找到了,看到大家都在用AD自己也得熟悉下AD,所以操作了一下。问题是没有显示PAD HOLES 和VIA holes. 设置如下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