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24C32都搞不定~

楼主(2011-03-08):
真是羞愧!足足搞了三天,AT24C32依然无动于衷~没半点反应!没辙~用的18系列的片子,编译器为MCC18 v3.37 ,哪位兄台有用过PIC读写24C32的程序不妨提供给参考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硬件IIC还是软件IIC !?

找个中文的IIC协议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软件IIC~以前用51写过24C02,从没出过问题,也没费多少功夫!现在是把这个程序改成32的并用这个PIC的片子!楞是没反应~狂晕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对不对即可。

IIC可以单步暂停,呵呵,调试很方便的哦。

楼主: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对不对即可。

IIC可以单步暂停,呵呵,调试很方便的哦。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步暂停?这还真没玩过~这么说可以从第一个应答信号开始检测,依次测下去,如果没有应答不是就能判断出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对不对,起始信号,停止信号正常?,是不是有ACK?以前51的正常,换成PIC的不正常,LZ看下是不是延时的问题,PIC的指令是不是快一点啊

网友B:
02是单字节地址,32应该是双字节地址吧

楼主:
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wordaddr>>8));//写入地址MSB
        Ack();
        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wordaddr);          //写入地址LSB
地址换成双字节地址了!延时用了8个NOP()

网友C:
上拉了没?

网友D:
3天就想搞定了啊?那我们电工行业的收入就不会那么高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看来你拿不到高工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仔细看看24C32的数据手册,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对照时序是否正常。

网友F:
:'( 搞了 1个星期了stm32 读写  m45pe16 愣是只进不出,要死人了!

网友D:
慢慢来,心静下来,仔细检查。

网友G:
回复 楼主:

学51把人思想都学僵化了,

从一种片子一直到另一种应该很容啊,

网友G:
写个硬件驱动相关的要有点耐心和循序渐进的调试方法

网友H:
只要有示波器,调试这种外设应该没啥障碍啊。一天应该搞定的

楼主:
TO 9楼:上拉5.1K电阻;
To10楼:按照常理,这样一块普通的片子是不能超过半天的!但这次我无言!
To13楼:遇到这事只感觉自己一茶几(杯具),无奈!
To15楼:学51,那已是学生时代的事了~
准备泼开前面滴,从新写~我还真不信搞不定@

楼主:
到匠人的百宝箱中淘了点金(PIC读写24C02程序),我改成了32的,OK!读写正常!感谢匠人的奉献,同时也将匠人的金子升值了~哈哈~^^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对不对

网友J:
程序里单就先发个地址过去,用示波器掐一下。一般对照一下时序要求就可以了,好像24的要求很低的,怀疑是硬件上有问题了。功能强大的可以记录触发什么的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