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 采样信号超过3.3V会怎么样

楼主(2011-03-08):
如题,这样会不会造成AD损坏?

网友A:
不会, 只是采到的结果是最大值(0xFFF).
ADC 引脚基本都不是 5V 耐受的引脚. 不超过 Vdd + 0.6V.

网友B:
ADC 引脚的输入电压太高,STM32可能会坏。

网友C:
不能太高,有可能会坏

楼主:
最高不能超过VCC 多少?

网友B:
最高不能超过VCC 多少?
引用 楼主:

看它的 datasheet,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