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优先级 修改 以及 屏蔽的问题, 急求香版主

楼主(2011-03-08):
1. 如何修改 systick 的优先级2. 我使用的中断group

2.        Io中断  先占优先级 2  从优先级 1        如何屏蔽比他低的优先级.
          内核手册中        以下操作
          /*********************************************/
         例如,如果我们需要掩蔽所        有优先级不高于0x60的中断,
         则可以如下编程:
         MOV    R0,      #0x60
         MSR    BASEPRI,  R0
        /*********************************************/
         不知道ST的中断优先级怎么算的, 手册上查不到

网友A:
STM32 中断优先级相关资料, 到 cortex-m3 的内核资料中去找.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设定中断级数,

这是一段设置 Systick 中断的程序. 自己吸收一下吧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int8_t)SysTick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B:
屏蔽比他低的优先级?
这个简单的应用,不用拉出汇编来配置吧!
就像2楼所说,直接使用ST提供的库函数进行配置,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至于,你说的屏蔽低于 SysTick 的中断优先级,只要你不配置那些不用的中断,也不使能它们,那也就无所谓什么屏蔽不屏蔽了,这个原理和51单片机是一样的原理。

楼主:
屏蔽比他低的优先级?
这个简单的应用,不用拉出汇编来配置吧!
就像2楼所说,直接使用ST提供的库函数进行配置,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至于,你说的屏蔽低于 SysTick 的中断优先级,只要你不配置那些不用的中断,也不使 ...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间约束, 需要快速操作. 用库操作太繁琐了, 要写好多句.
内核操作肯定是可以的, 但找不到关于ST 中断优先级的定义

网友B:
如果你真的想去直接操作内核的话,那么你可以先使用库函数进行操作,确定正确了。
然后再对其进行反汇编,通过这个方法来找出进入中断的地址入口和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寄存器还是不成问题的。
至于,你说的屏蔽其他的中断,默认都是不打开的吧,如不使用,又何必屏蔽,压根就没有打开,没有使能过,你说呢?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STM32F10xxx的Cortex-M3编程手册》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down&id=328

或到ARM网站下载相应文档:Cortex-M3 Reference Manual

网友D:
先看看香主给的文档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可以使用下面函数来屏蔽,  value 一共15级
void __set_BASEPRI(uint32_t value)
{
  __ASM volatile ("MSR basepri, %0" : : "r" (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