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LED)指示问题

楼主(2011-03-08):
大家好:我要做锂电池(1200mA/h)充电路,只用一个红色LED作各种充电状态指示:
充电时LED慢闪,,,充满后LED常亮,,,当电池低电时LED快闪。

请各位路过的朋友帮忙想想办法,当然不可以用MCU哦!!!

网友A:
压控振荡器。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网友C:
最方便的方法还是用8毛钱的MC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那的方案是什么样的,我是想又纯硬件来做不又MCU不又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控振荡器???怎么去实现,给点思路吧.....?

楼主:
最方便的方法还是用8毛钱的MCU
引用 网友C:

8毛钱的MCU???....是哪个型号呢?

网友D:
HT48R01C,量大应该可以做到8毛,不过EMC的一款早就这个价了,楼主如果能用两个灯就好办了,直接采用个双指示灯的锂电充电IC就可以了,请参考SGM4055的规格:

楼主:
HT48R01C,量大应该可以做到8毛,不过EMC的一款早就这个价了,楼主如果能用两个灯就好办了,直接采用个双指示灯的锂电充电IC就可以了,请参考SGM4055的规格:53908 ...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是想用一个LED,如果是双色LED也可以考虑一下,但是这个SGM4055充电IC接个两LED不会闪,只是常亮。

网友E:
这个,确实可以不用MCU,搞个运放就行了。图中运放与外围组成压控振荡器,电池电压越低,LED闪动越快;电池电压越高,LED闪动越慢;电池电压到了4.2V,闪动就停止了。5V需稳压,调整R2使电池达到4.15V时,LED刚好停闪。

网友C:
闪动不是快了,是亮的时间短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亮的时间是短了,同时闪动也是变快了

网友F:
找找一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比如德州仪器的BQ2402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