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短距离定位问题

楼主(2011-03-08):
我想做个无线的定位装置,B会动,A对B定位,当定位成功A可以转动将其平面对着B。
求助这个可以用什么做到。用红外对管可以么?

网友A:
A和B之间的距离有多少!?

呵呵,如果AB距离不是很长,B围绕A做公转,B本身没有自转运动的话,则在A和B上分别装一块磁铁,利用两极相吸的原理,只要磁力足够,则A会随着B自动转动。

如果B本身存在自转的话,则LZ的方案有问题,如此的话,A就不可能是固定原点转动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转动是要靠电机带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转动是要靠电机带动的。
引用 楼主:

谁不让你用马达带动了。

如果我2楼说的方法可行,则你只需要在A上装一个可活动的磁铁,然后测量磁铁的转角后,用马达带动A转同样的角度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handshake

网友B:
用两个红外接收头重叠扇区定位

仅左侧接收头接收到的时候就往右转
仅右侧接收头接收到就左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的说下么?要是能给个简图就更好了:P

网友B:
如图所示
两个检测范围为90度的光电管 人为布置使其具有一个检测重叠的扇区(绿色阴影部分)
根据距离调节扇区大小和焦点 不就可以实现定位了么
有点像循迹小车定位轨迹的办法

平时处于360扫描模式 当B进入其中一个光电管探测范围时
就可以按我#6所说方式转至两个光电管均检测到的区域
从而实现对正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太感谢了  我一直以为红外只能直线的发射呢···

楼主:
8# rclong 貌似用的不是红外啊···看错了

网友B:
应该是跟遥控器接收器差不多的吧
很多是90度角扇区接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茅塞顿开···我还是太嫩了。还得努力啊

网友A:
用两个红外管子的话,定位精度可能会很低。

网友C:
哦,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们也讨论了,决定多用几个,大致用两排···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