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把FLASH等待周期设置成1,速度更快,FLASH速度36MHZ

楼主(2011-03-08):
今天分别把红牛板STM32103ZE和金牛板STM32F107VC的FLASH等待周期设置成1,即FLASH运行速度为36MHZ;

运行UCGUI的DEMO测试,103ZE用FSMC刷屏,提高不大,从6.1M PIXEL /S 提高到 6.3M PIXEL /S ;107VC用GPIO刷屏,提高较大,从1.82M PIXEL /S 提到搞 2.36M PIXEL/S,明显快了很多,提高了30% 。

之前为了测试STM32的FLASH速度极限,把频率降低到50多MHZ和60多MHZ,把FLASH等待周期设置成零,看多少频率时会跑飞,得出大概结论是FLASH极限速度大概在48MHZ到60MHZ左右。

看来ST把FLASH设定在24MHZ速度很保守啊。

网友A:
你测试了所有的有效工作条件吗?供电2~3.6V,环境温度-40~+85度或-40~+105度。

楼主:
我的测试条件没那么严格。只是想看看FLASH潜力多少。

香主有没有FLASH的一些极限数据呢

网友A:
一般程序都跑在FLASH里,虽然时钟是72MHz,也开了缓存,但是实际代码运行速度还是非常低,估计也就20M的样子。

网友A:
一般程序都跑在FLASH里,虽然时钟是72MHz,也开了缓存,但是实际代码运行速度还是非常低,估计也就20M的样子。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的估计太离谱了

网友B:
程序的快慢和你的结构有关。如果没有分支,那颗达到满速。通常你就当下降 20%左右。 你要是有个1us内的周期中断,那算了,基本没治。

网友A:
我的测试条件没那么严格。只是想看看FLASH潜力多少。

香主有没有FLASH的一些极限数据呢
引用 楼主:

你的测试可以不严格,但ST的测试可是很严格的哦,不能因此说ST的参数设定的太保守, :lol

网友C:
香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2011-06-17):
一般程序都跑在FLASH里,虽然时钟是72MHz,也开了缓存,但是实际代码运行速度还是非常低,估计也就20M的样子。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让我支持你,stm的flash速度不行,尽量放到ram里跑吧。

网友A:
我的感觉让我支持你,stm的flash速度不行,尽量放到ram里跑吧。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好好看看Cortex-M3的手册吧,从结构设计上讲,在SRAM存取数据比在Flash中快,但从SRAM中运行程序却比在Flash中慢。不要拿ARM7的结论,也往Cortex-M3上套。

网友E:
给力,,,,等待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