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時器問題

楼主:
#include "herder\fx2.h"
#include "herder\fx2regs.h"
#define IOAH(x) IOA|=(1<<x)
#define IOAL(x) IOA&=(~(1<<x))
#include "herder\time.h"

unsigned int  number=0;
unsigned char flage=1;

void main(void)
{
   CPUCS|=0x01;  //00-12M
   //- - PORTCSTB CLKSPD1 CLKSPD0 CLKINV CLKOE 8051RES
   Time0();
   Interrupt_Time0_On;
   OEA=0x0C;
   IOAL(2);
   while(1)
   {
     if(flage)
           IOAH(2);
            else
           IOAL(2);
   }
}
void ISR_TINER0(void) interrupt TMR0_VECT using 0
{
                number++;
                                TCON|=0X20;
                Time_load();
                if(number>=20)
                  {
                    number=0;
                        flage=!flage;
                  }
}
//==================================================
#ifndef _Time_h_
#define _Time_h_
#define Interrupt_Time0_On   IE|=0x82
//IE EA ES1 ET2 ES0 ET1 EX1 ET0 EX0
//CKCON - - T2M T1M T0M MD2 MD1 MD0

extern void Time_load()
{
        TH0=(65536-50000)/255;
        TL0=(65536-50000)%255;
}
extern void Time0()
{
        TMOD=0X01;
        Time_load();
        //7:0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TCON|=0X10;
        //7:0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T0M=0;
        //When TOM=0,Timer 0 uses CLK24/12,When TOM=1,Timer 0 usesCLK24/4
}

#endif
//=============================================
這段斷碼怎么實現不了1s led閃爍呢?

网友A(2011-03-09):
没看懂,你用的哪个片子?

楼主:
片子是cy7c68013a,功能就是想實現1秒的led閃爍(IOAL(2)為led點亮),其他任何模塊都沒用只開了定時器0,但是現在進不了中斷函數。

楼主:
我懷疑可能缺少什麽文件。

看看是不是少了什麽文件??

看看是不是少了什麽文件??

調試文件上傳,望各位大俠不吝指教。

楼主:
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