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带负载输出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2011-03-08):
问题:
1.在不加8欧姆负载情况下,交流信号源经过衰减后得到的10MV峰值的波形输入386,示波器看是还好的,当386电源加上正常工作时,我的输入10MV波形变的粗了一点,还算没有明显震荡现象,输出当然也还好的。
2.在加8欧姆负载情况下,交流信号源经过衰减后的10MV峰值的波形输入386,示波器看是还好的,当386电源加上正常工作时,我的输入10MV波形变的粗了一点,而且输入波形波峰处出现了自激现象,就是有一堆东西,所以导致放大输出后波形也有一堆东西。而且这时候电源端波形有明显的正弦波似的抖动(而且有100mv峰峰值)。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加强电源滤波,同时PIN7对地接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PIN7在内电路上接在差分输入的偏置电阻上,对地加电容可降低电源回路波动的影响。

网友B:
加强电源滤波,同时PIN7对地接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PIN7在内电路上接在差分输入的偏置电阻上,对地加电容可降低电源回路波动的影响。
引用 网友A:

1,如果以上方法还不理想,还可以在电源到LM386VCC端串一个IN4148同时加一个电容到GND。
2,因为杂波是在输入极产生的,在3PIN位置接一个电阻到GND(10K-22K)。

楼主:
非常感谢指教,我现在把线路更新了,主要还是地线的影响比较大,我把地线处理了下之后,输入10mVPP放大20倍,输出波形很好的,当放大200倍,输出波形的波谷处就有一堆东西了,好像震荡了。请高手们再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
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要加退藕电容,加在离芯片最近的位置,电源的滤波电容是不能代替退藕电容的。

网友B:
是用于放大音频???还是......

网友C:
你这可能是386本身的问题,386这东西参差不齐的太多了。
曾经做过测试,有的只能最高放大倍数达到140倍,有的能达到180倍以上,有的只有160。测试的这些片子表面印字完全一样。超过放大倍数后出现的就是你这种现象。所以你应该多换几个供应商的片子。
另外,386需要:
1.电源退偶。
2.在输入端并接几百P的瓷介电容。
3.PCB上将386的地线单独引线至电源入的地。

网友D:
布局也很重要的,很多问题不一定出在原理图上

网友E:
LM386单电源,为何输入交流不加耦合电容,应该不能放大负信号吧?:o

网友E:
学习了,看了IC内部结构和datasheet,“参考地输入”,"静态输出自动中心校准" 赫赫。
剩下的问题就是排线了,毕竟200倍放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