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20mA的发光管,电流设计在10mA有无问题?

楼主(2011-03-08):
PDF资料中
最大参数:forward current  if为20mA,电流设计在10mA有无问题?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普通的指示用5mA足矣,照明用10mA也可以了,另外也要分一下颜色,比如说红白绿之类的电流小一些,黄色的电流尽量大些!如果点亮时间很长的话,最好不要超过15mA。个人的一点愚见,仅供参考。对发光管不是很熟悉!

网友B:
只要亮度满足要求就没有问题,降格使用更有利于器件的寿命。

网友C:
看你做什么用,普通的指示用5mA足矣,照明用10mA也可以了,另外也要分一下颜色,比如说红白绿之类的电流小一些,黄色的电流尽量大些!如果点亮时间很长的话,最好不要超过15mA。个人的一点愚见,仅供参考。对发光管 ...
引用 网友A:

同意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