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tyw求<现代控制理论>

楼主(2011-03-08):
线性代数有电子版的话也要:lol

楼主:
版本太多了......我就想找本好点的.

网友A:
用排除法可求解哈哈,泥滴线代是得补补课了.

网友B:
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 天津大学刘豹编的

楼主:
不是所有问题都适用排除法.

楼主:
刘豹编的再看了,主要是线性代数.学校里的课本不见了

网友B:
刘豹编的应该是算比较好的   主要是基于状态空间描述的 时域分析方法
还有基于矩阵多项式的复频率分析方法   这个可以看 郑大钟的 线性系统理论
中科院有本 线性控制系统理论——构造性方法 也可以
不过这些玩意我是没怎么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