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可以感知0.16mm的位移变化

楼主(2011-03-08):
(无正文)

网友A:
160um太简单了..
光栅,磁栅,LVDT,磁致伸缩等位移传感器都可以,要看具体的测试方法

网友B:
游标卡尺用的容栅位移传感器就成,还便宜,批量价几块钱而已。

网友A:
容栅和电阻位移传感器的寿命、稳定性和分辨率不行,而且楼主的测量满量程只有160um,那么对分辨率和稳定性要求不低,起码要1um~2um的稳定分辨率。
这2种传感器在微小量程中没有这种分辨率,推荐是LVDT

楼主:
容栅和电阻位移传感器的寿命、稳定性和分辨率不行,而且楼主的测量满量程只有160um,那么对分辨率和稳定性要求不低,起码要1um~2um的稳定分辨率。
这2种传感器在微小量程中没有这种分辨率,推荐是LVDT ...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本身就用电磁来产生位移,用LVDT同样有磁场会不会影响呢?

网友C:
游标卡尺用的容栅位移传感器就成,还便宜,批量价几块钱而已

网友A:
较好的LVDT,大部分是闭磁路的,把磁铁放在边上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保证质量,在安装上考虑远离干扰源

网友D:
只用过光栅尺,可以满足。

网友E:
应变仪,电容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