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是变化的,怎么解决单片机的电源,

楼主(2011-03-08):
请教:电压是变化的,怎么解决单片机的电源,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电源电压变化范围为3~20V,且是逐渐增高的,时间只有20S,怎样解决单片机的电源问题?备注:整个电源系统的高度不得高于10mm

网友A:
DCDC应该可以

网友B:
设计一个升降压的D-D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C:
如果只用降压芯片, 如 1117 之类, 那就选 3V 工作的单片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