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5 SX95T开发板和LX110T开发板的RS232管脚问题

楼主(2011-03-08):
在进行Pin Assignment时,对RS232的TX和RX两个管教的布局是不是要根据不同的开发板来进行分配?如果是这样,那VIRTEX-5系列的SX95T和LX110T是相同的管脚吗?

网友A:
开发板上如果有RS232端口的话,应该是已经分配好了.
在开发板上的RS232端口附近,应该看得到相应的"引脚号".例如 RX(A13) .在开发板原理图中也可以查到.
小版我目前手里只要110T,暂时没法帮你验证了.

网友B:
路过,打酱油。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惑

网友C:
参考一下原理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