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n 接地问题

楼主(2011-03-08):
小弟 在用lm358n 进行电压放大实验时,其电源电压4脚地和2脚(-) 是不是接在一起的?还是要分开?其电源电压12v,2脚(—)接0v,3脚(+)接5v,1脚输出为12v? 谢谢!!

网友A:
电路要是没有反馈的话,电路属于开环状态(放大倍数理想状态无穷大),LZ这个电路应该属于过零比较器。但是3脚一般输入为变量。3脚电压大于2脚(接地)则输出+VCC(不会等于供电电压),反之-VCC。输出一般为正负VCC(看datasheet最大输出一般小于VCC)。

网友B:
做电压放大必须引入负反馈闭环使用,反相输入端(即-)和输出引脚间通过反馈回路连接而不能简单接地,具体去复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有关运算放大器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