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为什么会发出响声?

楼主(2011-03-08):
遇到一个问题,请高手们帮忙看下。。。
    今天在测试一块板子时发觉板子上会发出轻微的“滋滋”的响声,仔细辨**确定响声来自电源部分。
    电源用的稳压芯片是LM2576,开始以为是柱状电感发出的声音,更换后响声依然存在,就郁闷了。。。。
    请问你们见这种现象吗?怎么回事?还有什么原因会使电路发出声响呢?

网友:
功率大的时候电感也会发出声音吧,拆掉电感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个其他电感试试,可能功率问题。

网友B:
发声的多为电感,更换不能用同一批的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接着再研究。
早点休息!

网友C:
电感的声音

网友D:
以下几种可能,纯属猜测。1.电流声 ,频率在20--20MHZ。2.大功率电感会发出声音。3. 电感与输出电容共振,一般改输出电容。  (如有说错,欢迎拍砖和指正,谢谢)

网友E:
电容的叫声,由于振铃, 修改输出电容

网友F:
电解电容极性反了也会有声音哦:lol耳朵别靠太近...小心爆到

网友G:
电感的声音,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H:
呵呵
蜂鸣器也有声音的。。。:lol

网友I:
可能功率问题

网友J:
高压的RC电容

网友K:
电容的叫声,由于振铃, 修改输出电容??
怎么个改发呢?

网友L:
应该是电感或线圈

网友M:
应该是电感,别的东西都发出声音了,一下子就烧掉了,不可能

网友N:
电感线圈,这就是为什么功率电感线圈都是灌胶封起来的

网友O:
开关变压器也会尖叫的!

网友P:
别接负载,要么接的很小  试试看  ,可以确定谁的问题 l

网友Q:
可能是电容的声音。我也碰到过,一个DC/DC的输出电容啸叫。你用的应该是陶瓷电容吧。换个类型的电容看看,先确认问题是不是在输出电容上

网友R:
测一下你的各个电源芯片输出是否正确,最近遇到单板发出啸叫,后来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处的一个环路参数的电阻掉老

网友S:
改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