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usb芯片做通讯

楼主(2011-03-08):
我用Cypress的usb芯片做通讯,pc上采用winxp系统,通讯正常后,假若电脑进入"睡眠",再次开启电脑后,驱动就不能用了

网友A:
你意思是usb设备断开后如何让host主机去主动连接它?

网友B:
用debug viewer输出的信息是啥

楼主:
上次的驱动还能使用,但是status的状态上发现usb设备是断开状态,我从"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执行"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这个步骤后,我的usb设备就可以用过了。

网友C:
你写个程序模拟一下这个步骤

楼主:
我写了个函数来模拟这个步骤,貌似不行

楼主:
BOOL CyUSBDevice::ScanForHardwareChanges()
{
  DEVINST devInst;
  CONFIGRET status;
  status = CM_Locate_DevNode(&devInst, NULL, CM_LOCATE_DEVNODE_NORMAL);

  if (status != CR_SUCCESS) return FALSE;

  status = CM_Reenumerate_DevNode(devInst, 0);

  if (status != CR_SUCCESS) return FALSE;

  MessageBox(NULL,"ScanHardwarechange","",MB_OK);
  return TRUE;
}

网友D:
用程序来实现window下手动执行"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这个过程

网友E:
应该是主动扫描吧,不懂帮顶!

网友F:
这个貌似不应该通过应用程序解决
如果排除cypress的bug,那么就是驱动的问题
可能是驱动里的电源管理没有做好

网友B:
休眠唤醒后通信是否正常?
在其他的电脑也是一样吗,如果是一样,那基本上是cypress的bug,

网友C:
这个问题感觉有点意思啊,涉及到CY的驱动就很难了,而目前最新版CY的驱动是没有公开的。

网友G:
cy的驱动是支持pnp外设的,就是说,只要使用cyusb的驱动,支持拔插操作是没问题的。

问题还是在你的应用软件上。系统一定会有消息对应你的休眠、断开操作。试着响应一下WM_DEVICECHANGE消息,在其中判断到拔下则断开设备,判断到插入操作则重连设备。

楼主:
多谢楼上,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C:
主机休眠后,USB设备是断开了,还是休眠了?

网友C:
断电要重枚举,休眠不用吧。

网友C:
测量一下休眠后的主机USB口,看电源线上是否有供电。

网友H:
对,如果是USB设备休眠,则唤醒有三种方式:D+线活动、WAKEUP管脚、WU2管脚。

网友C:
能来自主机的只有D+线上有活动信号。是不是主机睡醒后,D+活动,于是,所有USB设备都醒了。

网友H:
最坏的情况是,主机重启了,连在系统上的设备也会逐个连接上。这时候,每个USB设备都要响两声了。

楼主:
嗯,我再验证下,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