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char怎样转换成int

楼主(2011-03-08):
拜求。。。初入单片机,为编一计算器已一日未去上课了;就剩最后这个转换了 ;我用TC编就行为什么KEIL就不行了。急求..............

网友A:
我不想说话

楼主:
300多行了  累死了。。。。。。。。。。。。。

网友B:
TC与keil基于的硬件平台不同   因此数据类型相应的对应字节数不相同

网友C:
char a;
int b;
b=(int)a;

网友D:
强制转化?嘿嘿嘿

网友E:
就像6楼那样

楼主:
回复6楼
char a=0;
int b;
b=(int)a;
b=48;
呵呵 谢谢我计算器弄好了;

网友D:
哇 哇 哇  我也要用强制转化了  int 转 char

网友F:
回复 网友D:
int强制转换成char有可能会出错。例如int a=1000;char b; b=char(a);

网友G:
不管是自动转换还是强制转换,这种转换都是临时性的。

LZ连计算器都会编程,竟然不理解数值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