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E11.1的iMPACK进行烧写.bit文件时出错

楼主(2011-03-08):
我还没选.bit文件,只是先initialize chain,然后Get Device ID,就提示Read IDcode Fail.
控制台输出信息如下: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星期一 三月 8 22:48:52 2010
INFO: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1':  Device IDCODE :        00000010111011001110000110010011
INFO:iMPACT:1579 - '1': Expected IDCODE:

网友A:
帮你顶上去吧。:$

网友B:
我这个没问题啊。我刚才试过了,刚开始也是这样的错误。然后我搞了搞就好了,好像就是关掉板子的电源再打开,拔下usb线再插上。然后双击boundary scan,再点击initialize chain。出来三个配置。如果有相应的文件可以添加上,没有就取消。最后点击ok。Get Device ID成功,下载也没问题的。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邮件联系我。如果没课,我一般都在。

网友B:
下载成功的图片。我和你一样直接调用的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