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输线的反射和透射

楼主(2011-03-09):
关于传输线内电磁波的反射和投射:

设有两段无损传输线 1 和 2,其特征阻抗分别为 Z1 和 Z2(无损传输线特征阻抗为实数)。入射波(简谐行波)从 1 端馈入,入射波的电压和电流为:

  Vi(t,x) = Va cos(ω t - k x)
  Ii(t,x) = Ia cos(ω t - k x)

设反射和透射波为:

  Vr(t,x) = Vb cos(ω t + k x + θ1)
  Ir(t,x) = Ib cos(ω t + k x + θ1)

  Vt(t,x) = Vc cos(ω t - k x + θ2)
  It(t,x) = Ic cos(ω t - k x + θ2)

而且满足关系:

  Va / Ia = Vb / Ib = Z1
  Vc / Ic = Z2

其中,ω 为角频率,k 为波矢,θ1 和 θ2 为相位。

设两传输线在 x = 0 处连接。根据边界条件,存在下面关系:

  Vi(t,0) + Vr(t,0) = Vt(t,0)
  Ii(t,0) - Ir(t,0) = It(t,0)

求解两传输线交界处的反射系数(Γ)和透射系数(T)。具体按定义为:

  Γ = Vr(t,0) / Vi(t,0)
  T = Vt(t,0) / Vi(t,0)

---------------------------------------------------------------------------------------

解和分析:

一、确定 θ1 和 θ2

方法一:

由边界条件得以下二式:

  Va cos(ω t) + Vb cos(ω t + θ1) = Vc cos(ω t + θ2)                                 ①
  Va cos(ω t) / Z1 - Vb cos(ω t + θ1) / Z1 = Vc cos(ω t + θ2) / Z2            ②

由① - ( ② Z2 ),得:

  (1 - Z2 / Z1) Va cos(ω t) + (1 + Z2 / Z1) Vb cos(ω t + θ1) = 0

设 ω t = π / 2 得:

  Vb (1 + Z2 / Z1) sin(θ1) = 0

因 Va ((1 + Z2 / Z1) ≠ 0(若 Vb = 0 则无反射),所以有 θ1 = 0。

由①,设 ω t = π / 2 且 θ1 = 0 得:

  Vc sin(θ2) = 0

因 Vc ≠ 0(若 Vc = 0 则无透射),所以有 θ2 = 0

方法二:

用复指数表示边界条件得下二式:

  Va e^(j ω t) + Vb e^[j (ω t + θ1)] = Vc e^[j (ω t + θ2)]
  Va e^(j ω t) / Z1 - Vb e^[j (ω t + θ1)] / Z1 = Vc e^[j (ω t + θ2)] / Z2

两边同乘 e^(-j ω t) 得:

  Va + Vb e^(j θ1) = Vc e^(j θ2)                                   ③
  Va / Z1 - Vb e^(j θ1) / Z1 = Vc e^(j θ2) / Z2              ④

由③ - ( ④ Z2 ),得:

  (1 - Z2 / Z1) Va + (1 + Z2 / Z1) Vb e^(j θ1) = 0

取虚部得(无损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实数,即 Z1 和 Z2 为实):

  (1 + Z2 / Z1) Vb sin(θ1) = 0

同上可知,θ1 = 0

代入③,取虚部得:

  Vc sin(θ2) = 0

同样得,θ2 = 0

二、导出  Γ 和 T

由于 θ1 = 0 和 θ2 = 0,边界条件 ① 和 ② 为如下二式:

  Va cos(ω t) + Vb cos(ω t) = Vc cos(ω t)
  Va cos(ω t) / Z1 - Vb cos(ω t) / Z1 = Vc cos(ω t) / Z2

容易解得:

  Γ = Vr(t,0) / Vi(t,0) = Vb cos(ω t) / [Va cos(ω t)] = Vb / Va = (Z2 - Z1) / (Z2 + Z1)
  T = Vt(t,0) / Vi(t,0) = Vc cos(ω t) / [Va cos(ω t)] = Vc / Va = 2 Z2 / (Z2 + Z1)

三、分析

1)x < 0 点上的反射系数

设 Γ(t,x) 为 x 点上的反射系数(定义为Vr(t,x) / Vi(t,x)),则有(注意这里采用复数形式表示):

  Γ(t,x) = Vr(t,x) / Vi(t,x) = {Vb e^[j (ω t + k x)]} / {Va e^[j (ω t - k x)]} = Γ e^(2 j k x)

显然,Γ(t,0) = Γ,即为交界点上的反射系数。容易看到,随着 x 点的移动,Γ(t,x) 在复平面上以原点为圆心,|Γ| 为半径的圆上移动。由于 k = 2 π / λ(λ 为波长),可见 Γ(t,x)  以 λ / 2(二分之一波长)为周期变化。相对于 |Γ| 在复平面上的同心圆称为驻波比圆。

2)x < 0 点上的阻抗

设Z(x)为 x 点上的阻抗(定义为 ( Vi(t,x) + Vr(t,x) ) / ( Ii(t,x) - Ir(t,x ) ) ),则有:

  Z(x) =  ( Vi(t,x) + Vr(t,x) ) / ( Ii(t,x) - Ir(t,x ) )
         = Z1 ( 1 + Γ(t,x) ) / ( 1 - Γ(t,x) )
         = Z1 ( 1 + Γ e^(2 j k x) ) / ( 1 - Γ e^(2 j k x) )
         = Z1 ( (Z2 + Z1) e^(-j k x) + (Z2 - Z1) e^(j k x) ) / ( (Z2 + Z1) e^(-j k x) - (Z2 - Z1) e^(j k x) )
         = Z1 (Z2 cos(k x) - j Z1 sin(k x)) / (Z1 cos(k x) - j Z2 sin(k x))
         = Z1 (Z2 - j Z1 tg(k x)) / (Z1 - j Z2 tg(k x))

设 d 为 x 点到原点(传输线界面)的距离,则有d = -x。代入得:

  Z'(d) = Z(-d) = Z1 (Z2 + j Z1 tg(k d)) / (Z1 + j Z2 tg(k d))

显然,Z'(0) = Z2,即为传输线2的特征阻抗。

a)设 Z2 = 0(传输线一端短路),有:

  Z'(d) = j Z1 tg(k d)

这是什么?当d < λ / 4 时,这是个“电感”。而且当接近四分之一波长时感抗非常大,意味着“电感量”特大。但一旦超过四分之一波长时,将变成了“电容”。

b)设 Z2 = ∞(传输线一端开路),有:

  Z'(d) = Z1 / (j tg(k d))

这是什么?当d < λ / 4 时,这是个“电容”。而且当接近四分之一波长时容抗非常小,意味着“电容量”特大。但一旦超过四分之一波长时,将变成了“电感”。

c)设 d = λ / 4(传输线1长度为四分之一波长,即 k d = π / 2),有:

  Z'(λ/4) = Z1 Z1 / Z2

可见,四分之一波长的传输线可将阻抗Z2变换成Z1^2 / Z2。通过适当选择Z1,原则上可将Z2变换成任意的阻抗。这就是常用的四分之一波长阻抗变换器。

分析到这里,传输线的特性和作用已可见一斑。当然,这只是传输线功能的冰山一角。传输线可谓是高频和微波(特别是微波)的一大 法 宝。

网友A:
管他看不看得懂,先膜拜

网友B(2016-03-04):
HWM大神知识融会贯通的真好,简直手到拈来

网友C:
请问大神是如何炼成的 天赋?勤奋?兴趣?

网友D:
在蒋讲讲Smith圆图,LZ

网友E(2020-03-18):
电路计算公式,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