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关于LPC1114 adc的疑问

楼主(2011-03-09):
在用1114的adc,工作在硬件扫描模式下,中断
发现在ad采样的过程中timer中断进不去,怀疑是ad中断频率过快,timer中断升频后可以进入timer中断,对照手册如图
这里面指带的中断是包括timer的中断么?  也就是说运行adc转换的时候其他的中断都不能进入?
如果是这样,在不降低timer频率&不利用adc查询方式,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我理解错了
应该是在开始转换的11个周期内 转换不能被停止

网友A:
看了你2喽的解释才弄明白,一开始还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楼主:
我理解错了
应该是在开始转换的11个周期内 转换不能被停止
引用 楼主:

但是timer中断不能进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啊
有什么办法呢 各位?

网友C(2011-05-07):
如果使用ADC中断方式,保持中断一直打开的情况下,由于ADC中断转换速度比较快,你会感觉到它一直在产生ADC中断,才会导致你看不到timer的中断。最好是在ADC中断完成后把ADC关掉,在你需要读取ADC的时候再打开。LPC1114的ADC可选择由定时器匹配信号触发转换,建议采用这个功能,这个非常好用。

网友D(2011-09-08):
应该是ADC初始化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