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三极管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1-03-09):
图中电阻都是10k,资料中介绍 DC current Gain   Gi=20(测试条件vo=5v,Io=20mA)
根据这些参数,能不能知道其中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A:
没有数字三极管的说法,在数字电路中,晶体管处于开关工作状态而非线性态,这时不讲放大倍数的,非要讲,只有两种状态:0或者>=饱和临界值,计算的话要考虑负载Rc。

网友B:
你这个是很标准的集电极输出,即O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