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头文件如何定义看门狗

楼主(2011-03-09):
STC89C51的看门狗是定义的sfr  WDT_CONTR  =  0XE1;
可怎么对它进行位定义的,sbit  EN_WDT =  WDT_CONTR^5;?报错:L
搞不懂了,用过的大侠出来讲解下!

网友A:
可能有些寄存器不支持位操作

网友B:
LS对的
寄存器地址能被8整除的才能进行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STC的清看门狗就是对其中的第4位置1..如果不进行位操作岂不是要整个重置看门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以,你写的时候只需要并且只能修改相关联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问个问题,这是什么情况?
在开头定义了
#define  uchar  unsignde char
接着用
uchar speed=0;
会出现错误提示:
PRJ011.C(1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har'
在char前面加个;把u隔开错误提示又没了????百思不得其解,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哪里存在问题?
甚至不能用unsignde char    speed=0;这样子定义.用的keil3是否有这样的BUG或者是什么?

网友B:
#define  uchar  unsignde char
“unsignde”写错了,应该是unsign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L :L :L :$ :$ :$
我要去死了!

楼主:
公司装了个加密软件老是搞的程序出错,出问题就来怀疑电脑里的东西:L原来是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嘿嘿,祖国的未来需要你们

网友C:
寄存器地址能被8整除的才能进行位操作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