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峰值的测量

楼主(2011-03-09):
示波器用交流耦合来测量一个信号,测得的峰峰值在550mV左右。然而用ADC采样,算得的峰峰值在1.1V左右。也就是说,示波器测得的峰峰值只有ADC采样的一半。
用这个ADC采样固定的直流电压,譬如2.048V,是非常准确的。
也查看了示波器的探头,只有X1和X10两个选择,我选的是X1。应该是没有衰减吧。
这是为什么呢?
示波器哪些设置还需要考虑?
谢谢!

网友A:
有可能ADC采到的是噪声。建议在做完数字滤波后再计算Vpp

楼主:
我曾尝试改变信号的放大倍数来重现问题。
当示波器测得峰峰值在50mV左右时,ADC读取的峰峰值就在100mV左右。还是2倍。
这样来分析,感觉ADC采得的不太像是噪声啊。

网友B:
你确定示波器是峰峰值而不是峰值?

楼主:
是峰峰值啊。我从示波器的屏幕上读的信号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啊。

网友B:
信号频率多少?是不是耦合衰减了,用直流耦合试试

楼主:
信号频率非常低,也就4Hz左右。

网友A:
数字示波器内部有增益控制,在菜单里可以设置,估计是那里的问题了

楼主:
我这儿使用的是泰克的示波器。
在哪个菜单里面可以设置啊?
谢谢啦。

楼主:
刚刚查看了,菜单里也是选择的1X啊。这儿似乎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先不要怀疑示波器,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网友D:
有没有限带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