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方案

楼主(2011-03-09):
请教各位,
现需要实现DC输入25-40V(浮动)输出能稳定在35V左右,输出电流0-2A, 成本(10块以内)电源方案;
谢谢!!
还请大家多出主意!

网友A:
开玩笑吧,这么大功率 10元怎么做?

网友B:
升降压有点难,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看效果而已

网友C:
输出电流是要恒流的,可调吗?

网友D:
做这个电源是没问题,可是成本就估计要超过10块钱了。

网友E:
成本估算:UC3843/1元,开关管/2元,电感/5元,电解电容/3元,散热器/2元,其它小器件/2元,PCB/1元,输入、输出端子/1元,总计成本17元,如果量大的话,电感、散热器成本有下降空间。

楼主:
感谢大家的 建议
电流是可调的

楼主:
伟林大哥,你说的超过10元的方案说说看
我们分析下;
谢谢 和创希电的提议
谢谢各位的回帖 :)

网友F:
十四五块有可能做得下。SEPIC方案,不恒流。3842=1
                                                           irf540N=2.2
                                                          100V肖特基=1
                                                          多绕组铁粉芯电感=3
                                                          磁环电流互感器=0.8
                                                          小型散热器=1.5
                                                          单面PCB=1
                                                          其它(阻容,接插件,加工费)

网友G:
成本估算:UC3843/1元,开关管/2元,电感/5元,电解电容/3元,散热器/2元,其它小器件/2元,PCB/1元,输入、输出端子/1元,总计成本17元,如果量大的话,电感、散热器成本有下降空间。 ...
引用 网友E:

在方案最起码还可以省4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