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H79F166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SR_Timer3 (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main(void)
{init_devices();}

void init_devices()
{EA=0;
Time3_init();
CLKCON=0x00;  //
PWM10ms_data=PWM10ms;
EA=1;
}

void Time3_init (void)
{T3CON=0x90;
TL3=0x96;
TR3=1;
}

void ISR_Timer3 (void)
  {
if(in_AC_cycle!=0)in_AC_cycle--;
if(Cycle_dat<0xfe){Cycle_dat++;}else{Input_AcValue=0;}
if(delay_us_timer!=0)delay_us_timer--;//
if(OnInvDelay!=0){OnInvDelay--;}
//off_RedLED;//
if(sys==bat_work||sys==Test)
    {

             if(OnInvDelay==0)
               {if(PWMflag==0){run_pwm0();}
         if(PWMflag==1){run_pwmx();}
         if(PWMflag==2){run_pwm1();}
         if(PWMflag==3){run_pwmx();} }

        }
     else{close_PWM();}
  }

我是新手,不知道错在哪了 ,就是不进入定时器3,望高手指教
还是那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A:
因为你没有开启TIMER3对于的中断使能控制位,IEN1的第四位ET3,在EA=1那句的前面加入“IEN1 = Bin(00010000); ”就可以了。

网友B: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SR_Timer3 (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main(void)
{init_devices();
while(1); //程序不能运行结束。

void init_devices()
{EA=0;
Time3_init();
CLKCON=0x00;  //
PWM10ms_data=PWM10ms;
IEN1 = 0x10; // 打开Timer3中断
EA=1;

}

void Time3_init (void)
{T3CON=0x90;
TL3=0x96;
TR3=1;
}

void ISR_Timer3 (void) interrupt 11 //中断响应需要采用关键字,中断地址在0x5B
  {
if(in_AC_cycle!=0)in_AC_cycle--;
if(Cycle_dat<0xfe){Cycle_dat++;}else{Input_AcValue=0;}
if(delay_us_timer!=0)delay_us_timer--;//
if(OnInvDelay!=0){OnInvDelay--;}
//off_RedLED;//
if(sys==bat_work||sys==Test)
    {

             if(OnInvDelay==0)
               {if(PWMflag==0){run_pwm0();}
         if(PWMflag==1){run_pwmx();}
         if(PWMflag==2){run_pwm1();}
         if(PWMflag==3){run_pwmx();} }

        }
     else{close_PWM();}
  }

楼主:
我已经是这样设置的了,可是就是不进入定时器啊 。

楼主:
问问高手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C:
应该是MCU自己复位了,还没到1秒就再次初始化了TIMER3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设置断点在定时器那 就是没进去过

楼主:
难道这款芯片的定时器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的,应该还是你的程序不对。
如果不介意的话,把你的程序源文件发出来,让我们看看。
也可能如7楼的大侠所说是复位了,如果你开启了看门狗,而且设置的WDT时间小于1秒就会出现复位,因为你在main主程序中没有做清看门狗的动作。

楼主:
哦!但是我还没启用WDT功能啊,没设置看门狗啊!

网友B:
由于timer3控制寄存器在bank1,所以在写之前要置bank,昨天我也没有发现,不好意思。

一下的程序我调试过,可以运行。
#include<SH79F166.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Time3_init (void);
void ISR_Timer3(void);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程序不能?行?束。
}

void init_devices()
{EA=0;
Time3_init();
CLKCON=0x00;  //
//PWM10ms_data=PWM10ms;
IEN1 = 0x10; // 打?Timer3中?
EA=1;

}

void Time3_init (void)
{
INSCON = 0x40;
T3CON=0x00;
TL3=0x96;
TH3=0xFF;
TR3=1;
INSCON = 0x00;
}

void ISR_Timer3(void) interrupt 11 //中???需要采用??字,中?地址在0x5B
  {
//if(in_AC_cycle!=0)in_AC_cycle--;
//if(Cycle_dat<0xfe){Cycle_dat++;}else{Input_AcValue=0;}
//if(delay_us_timer!=0)delay_us_timer--;//
//if(OnInvDelay!=0){OnInvDelay--;}
//off_RedLED;//
//if(sys==bat_work||sys==Test)
//    {
//
//             if(OnInvDelay==0)
//               {if(PWMflag==0){run_pwm0();}
//         if(PWMflag==1){run_pwmx();}
//         if(PWMflag==2){run_pwm1();}
//         if(PWMflag==3){run_pwmx();} }
//
//        }
//     else{close_PWM();}
    if(ACC == 0);

  }

楼主:
/*--------------------------------------------------------------------------
REG79F166.H

Header file for generic SH79xx series microcontroller.
Copyright (c) 1996-2009 Sionwealth Electronic and Sinowealth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REG79F166_H
#define REG79F166_H
/* ------------------- BYTE Register-------------------- */
/* CPU */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AUXC = 0xF1;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DPL1 = 0x84;
sfr DPH1 = 0x85;
sfr INSCON   = 0x86;
sfr XPAGE = 0xF7;

/* POWER  */
sfr PCON  = 0x87;
sfr SUSLO = 0x8E;

/* CLOCK */
sfr CLKCON = 0xB2;

/* FLASH */
sfr IB_OFFSET = 0xFB;
sfr IB_DATA = 0xFC;
sfr IB_CON1 = 0xF2;
sfr IB_CON2 = 0xF3;
sfr IB_CON3 = 0xF4;
sfr IB_CON4 = 0xF5;
sfr IB_CON5 = 0xF6;
sfr FLASHCON = 0xA7;
/* WDT */
sfr RSTSTAT = 0xB1;

/* INTERRUPT */
sfr IEN0= 0xA8;
sfr IEN1 = 0xA9;
sfr IENC = 0xBA;
sfr IPL0 = 0xB8;
sfr IPL1 = 0xB9;
sfr IPH0 = 0xB4;
sfr IPH1 = 0xB5;
sfr EXF0 = 0xE8;
sfr EXF1 = 0xD8;
sfr TCON = 0x88;

/* TIMER 2/3/4 */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 T3CON = 0x88;  /*bank1*/
sfr TL3 = 0x8C;  /*bank1*/
sfr TH3 = 0x8D;  /*bank1*/
sfr T4CON = 0xC8;  /*bank1*/
sfr TL4 = 0xCC;  /*bank1*/
sfr TH4 = 0xCD;  /*bank1*/

/* SPI */
sfr SPCON = 0xA2;
sfr SPSTA = 0xF8;
sfr SPDAT = 0xA3;

/* buzzer */
sfr BUZCON = 0xBD;

/* PORT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4 = 0xC0;
sfr P5 = 0x80;  /*bank1*/
sfr P0CR = 0xE1;
sfr P1CR = 0xE2;
sfr P2CR = 0xE3;
sfr P3CR = 0xE4;
sfr P4CR = 0xE5;
sfr P5CR = 0xE1;  /*bank1*/
sfr P0PCR = 0xE9;
sfr P1PCR = 0xEA;
sfr P2PCR = 0xEB;
sfr P3PCR = 0xEC;
sfr P4PCR = 0xED;
sfr P5PCR = 0xE9;  /*bank1*/

sfr P0OS = 0xEF;

/* EUART 0 */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sfr SADDR = 0x9A;
sfr SADEN = 0x9B;

/* ADC */
sfr ADCON = 0x93;
sfr ADT = 0x94;
sfr ADCH = 0x95;
sfr ADDL = 0x96;
sfr ADDH = 0x97;

/* PWM */
sfr PWMEN = 0xCF;
sfr PWMLO = 0xE7;
sfr PWM0DT = 0xD1;
sfr PWM0C = 0xD2;
sfr PWM0PL = 0xD3;
sfr PWM0PH = 0xD4;
sfr PWM0DL = 0xD5;
sfr PWM0DH = 0xD6;
sfr PWM1DT = 0xD7;
sfr PWM1C = 0xD9;
sfr PWM1P = 0xDA;
sfr PWM1D = 0xDB;
sfr PWM2DT = 0xDC;
sfr PWM2C = 0xDD;
sfr PWM2P = 0xDE;
sfr PWM2D = 0xDF;

/* LCD/LED */
sfr DISPCON = 0xAB;
sfr DISPCLK0 = 0xAC;
sfr DISPCLK1 = 0xAA;
sfr P0SS = 0xB6;
sfr P1SS = 0X9C;
sfr P2SS = 0x9D;
sfr P3SS = 0x9E;

/*--------------------------  BIT Register -------------------- */
/*  PSW   */
sbit CY = 0xD7;
sbit AC = 0xD6;
sbit F0 = 0xD5;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sbit OV = 0xD2;
sbit F1 = 0xD1;
sbit P = 0xD0;

/*  T2CON  */
sbit TF2 = 0xCF;
sbit EXF2 = 0xCE;
sbit RCLK = 0xCD;
sbit TCLK = 0xCC;
sbit EXEN2 = 0xCB;
sbit TR2 = 0xCA;
sbit C_T2 = 0xC9;
sbit CP_RL2 = 0xC8;

/*  TCON  */
sbit IE1 = 0x8B;
sbit IT1 = 0x8A;
sbit IE0 = 0x89;
sbit IT0 = 0x88;

/*  IPL0   */
sbit PADCL = 0xBE;
sbit PT2L = 0xBD;
sbit PSL = 0xBC;
sbit PX1L = 0xBA;
sbit PX0L = 0xB8;

/*  IEN0   */
sbit EA = 0xAF;
sbit EADC = 0xAE;
sbit ET2 = 0xAD;
sbit ES = 0xAC;
sbit EX1 = 0xAA;
sbit EX0 = 0xA8;

/*  EXF0  */
sbit IE2 = 0xE8;
sbit IE3 = 0xE9;
sbit IT20 = 0xEA;
sbit IT21 = 0xEB;
sbit IT30 = 0xEC;
sbit IT31 = 0xED;
sbit IT40 = 0xEE;
sbit IT41 = 0xEF;

/*  EXF1  */
sbit IF40 = 0xD8;
sbit IF41 = 0xD9;
sbit IF42 = 0xDA;
sbit IF43 = 0xDB;

/*  SCON  */
sbit SM0_FE = 0x9F;
sbit SM1_RXOV = 0x9E;
sbit SM2_TXCOL = 0x9D;
sbit REN = 0x9C;
sbit TB8 = 0x9B;
sbit RB8 = 0x9A;
sbit TI = 0x99;
sbit RI = 0x98;

/* SPSTA */
sbit SPEN = 0xFF;
sbit SPIF = 0xFE;
sbit MODF = 0xFD;
sbit WCOL = 0xFC;
sbit RXOV = 0xFB;

/* T3CON */
sbit T3CLKS0 = 0x88;  /* bank1 */
sbit T3CLKS1 =0x89;  /* bank1 */
sbit TR3 = 0x8A;  /* bank1 */
sbit T3PS0 = 0x8C;  /* bank1 */
sbit T3PS1 = 0x8D;  /* bank1 */
sbit TF3 = 0x8F;  /* bank1 */

/* T4CON */
sbit T4CLKS = 0xC8;  /* bank1 */
sbit TR4 = 0xC9;  /* bank1 */
sbit T4M0 = 0xCA;  /* bank1 */
sbit T4M1 = 0xCB;  /* bank1 */
sbit T4PS0 = 0xCC;  /* bank1 */
sbit T4PS1 = 0xCD;  /* bank1 */
sbit TC4 = 0xCE;  /* bank1 */
sbit TF4 = 0xCF;  /* bank1 */

/* P0 */
sbit P0_0 = P0^0;
sbit P0_1 = P0^1;
sbit P0_2 = P0^2;
sbit P0_3 = P0^3;
sbit P0_4 = P0^4;
sbit P0_5 = P0^5;
sbit P0_6 = P0^6;
sbit P0_7 = P0^7;

/* P1 */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sbit P1_2 = P1^2;
sbit P1_3 = P1^3;
sbit P1_4 = P1^4;
sbit P1_5 = P1^5;
sbit P1_6 = P1^6;
sbit P1_7 = P1^7;

/* P2 */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sbit P2_4 = P2^4;
sbit P2_5 = P2^5;
sbit P2_6 = P2^6;
sbit P2_7 = P2^7;

/* P3 */
sbit P3_0 = P3^0;
sbit P3_1 = P3^1;
sbit P3_2 = P3^2;
sbit P3_3 = P3^3;
sbit P3_4 = P3^4;
sbit P3_5 = P3^5;
sbit P3_6 = P3^6;
sbit P3_7 = P3^7;

/* P4 */
sbit P4_0 = P4^0;
sbit P4_1 = P4^1;
sbit P4_2 = P4^2;
sbit P4_3 = P4^3;
sbit P4_4 = P4^4;

/* P5 */
sbit P5_0 = P5^0;  /* bank1 */
sbit P5_1 = P5^1;  /* bank1 */
sbit P5_2 = P5^2;  /* bank1 */
sbit P5_3 = P5^3;  /* bank1 */

#endif

就是这个了  源文件

楼主:
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B:
lz, 我已经将可以用的timer3源程序贴出来了。你试试行不行,主要是加了两句INSCON = 0x40;INSCON = 0x00;

楼主:
可以进入定时器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