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能跳变吗?

楼主(2011-03-09):
请问12V输出的开关电源  有没有可能瞬间跳到30V?  我的一个激光发生器被烧了,怀疑是开关电源输出跳变超过激光发生器的工作电压(10-30v)  所以问这个菜鸟问题

网友A:
在上电瞬间或负载突变的时候 会有超调,但是合格的开关电源超调不会太大,看你电源是不是正规厂家的

网友B:
是什么拓扑的呢?12V的稳压,瞬间电压超过30V,我觉得有可能的,但是主要问题是不是出在电源,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坏了,如果是电源,是电源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C:
看你电源是不是正规厂家的

网友D:
超调的情况可能会存在,可是要想干掉你的激光发生器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E:
除非你用的电源有品质问题,否则不会这样,要先检查你的激光驱动电路的设计和热设计。

楼主:
应该是那个地方的电网电压不够稳定   现在给他加了稳压器   测试几天了 目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激光传感器是买别的厂家的,已经是产品了,应该问题不大,不知道激光发生器是否可以长时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