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限流电路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03-09):
各位大侠,下图是我设计的限流电路,通过对三极管基级电流的限制和二极管的单向作用是输出电流不超过160MA(小于160MA时电路对输出电流不理睬,仅当电流超过160时进行限流到160MA)。实际中当RL不为零时(我尝试过5欧10欧都可以),可以限制住电流,但当RL为零时,电路失去限流作用。
  反复分析,觉得理论上没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先感谢!

楼主:
附说明:
  图中输入点为PMU-7.3V。此点电流上限500MA,电压可调。通过10欧电流采样电阻和TIP41(Q1),再经RL流到地。采用单电源12V供电。9013和TIP41中间加入二极管抬高运放工作电位,使运放处于更好的线性区域工作。
  采样电阻先经过一级差分,同样抬高1.25V电位,然后再经过后级运放,用2.85V来作为比较(输出160MA),再经三极管构成负反馈。

楼主:
为什么RL为零时电路无法实现限流作用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考虑在Q1基极串个电阻

网友B:
楼主电路中Q2、三个二极管、R2、R3可以取消。D5换成电阻直接连接到Q1的基极。重新调整比较器参考电压(图中2.8V处)。RL为0,Q1的发射结就不能反偏,当然不能完全关断。解决办法:比较器接地电源脚改接负电源,比如-2.5V (<-0.7就可以).

网友C:
Q1基极对地串个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
#5楼 xmar 你好
  我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是限流电路,而非恒流。如果按照您的意思修改电路,则就成恒流源了。
  对“RL为0,Q1的发射结就不能反偏,当然不能完全关断。”一句不能理解,请赐教。
  另,图中后级为运放,不是比较器。
  十分感谢!

楼主:
Q1基级串个电阻有何用?不懂,请赐教。

网友D:
运放用的什么运放。
可能是运放负电源是GND,Rl短路后,运放输入信号太低(低于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

建议把1.25V电压抬高一些,这样运放输入端信号也会被抬高。

楼主:
运放用的是358  用12V单电源供电。RL为零时且电流大时(大于160MA),第一级差分输出的电压更大,大于3V,应该在范围之内。

网友D:
会不会你电路图上,R21右边部分没连上,是空悬的。
中间的那个运放就是个跟随器。

网友E:
RL=0时,Q1饱和,Q1基极电流失去控制作用。

楼主:
Q1具体是如何饱和的,请楼上细说,十分感谢!
我刚测量了下。Q2的 C--13.79V, B-4.6V , E--6.3V.(我在Q1和Q2之间加了10个二极管)。也就是说运放已经正常工作了。就是三极管没有控制住。

网友E:
RL = 0和RL != 0两种情况,你分别测一下Q2基极和集电极电压验证一下看Q2是否饱和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问题已经找到。为相位滞后问题,当RL不为零时可以提供一路反馈补偿回路,当RL为零时失去这路补偿,从而系统不稳定。加入相位补偿后问题解决。感谢!!!!

网友F:
那你是怎样解决的呢?电路上个看看呀,我觉得tigedtp讲的有道理,

网友D:
LZ共享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

网友G:
我怎么觉得LZ的电路设计太复杂了,直接找个像TL431之类的或自己接个比较器来控制三极管不久行了吗?为何要放大再比较再用两级驱动,160mA按100倍放大倍数,基极也只需要1.6mA的驱动电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