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实用单片机机器人DIY学习娱乐两不误

楼主(2011-03-09):
功能的组合多样,使得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主能力,制作出不同的机器人。它为学校进行机器人竞赛和毕业项目设计建立了实物平台,是学校教师授课变得更轻松有趣。同时也能改变学生学习模式和激发学习兴趣。更是作为验证学生学习效果的有力工具。良好的电路板设计,让学生制作变得方便容易,其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制作成功率。提高了学生对电子电路的兴趣,更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具。

功能介绍

A:
探照灯采用了左右两个LED灯来表示,在程序可以通过软件代码的编写来模拟汽车的照明灯与转向灯。更可以在实现寻迹功能时来表示前方探头的探测情况。

B:
前方智能防撞探头采用了红外光线反射原理,可以很好的检测到前方能够反光的白色物体,从而实现绕障碍物与防撞的功能。

C:
智能寻迹红对射头采用红外光线对黑色两色反光程度不同的原理,可以用来检测黑线与白线,实现智能寻迹的功能。同时也可以根据这种方法来实现避悬崖及其它更多的高级功能。

D:
电机齿轮箱采用齿轮转动装制,为机器人的运行加入了力量。让高速的电机运动变的稳定可靠,增大了电机的转动力距。

E:
智能机器人转动轮,可以完成机器人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等功能。

F:
机器人电池座采用了电池的安装方式,更好的完成了多次复用及易用的特点。易更换的特点为机器人的连续运行增加了可靠性,为竞赛增加源动力。

G:
直流电机驱动采用简单易管理的L9110驱动芯片,充分主程序有时间去处理其它更多功能。比步进电机驱动更简单,更省主芯片效率。

H:
声控装置话筒采用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有机结合,让你在学习数字电路的同时,也掌握模拟电路。声控使机器人更有趣,你可以用拍手来控制小车的运行与停止。模拟电路的建立有效的滤除了多余的杂波,运行更可靠。

I:
机器人主芯片采用STC单片机系列,完全实现ISP/IAP在线编程,无需编程器,程序下载更容易。同时完全兼容AT89系列芯片与AVRPIC相关的系列芯片。完全让你一机在手,学习无忧,一机拥用,学习面广。

J:8
LED指示灯直接连接端口电路,让你完全自由控制。充分发挥程序状态指示灯、跑马灯、流水灯、花样灯等更变幻多样的功能。

K:
按键采用了电平触的方式,让你学习按键中断与按键查询等功能,掌握键盘扫描原理与查询方法。

J:COM
端口连接座采用RS232连接形式,为电脑控制机器人实现RS232通信建立了接口,让你完全掌握串口通信。同时它还是程序下载与烧录不可少的端口,通过它让你完全ISP/IAP编程,无需编程器。

M:
电源总开关实现对机器人电源的总控制,下载程序时用它来启动程序的下载功能。

O:LED
数码管采用共阳的方式接入,完全功能端口直接控制,更好的展示出机器人的运行状态。对它的学习、掌握、应用为今后电梯、控制器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

P:
红外遥控器接收头采用先进的红外遥控接收头,支持红外遥控距离更远,接收能力更强。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完全掌握红外遥控编码/解码技术。实现远程戏外遥控机器人的梦想。

Q:
蜂鸣器的加入让你有机会编写动听的音乐功能,同时也会小车遇到障碍特及时报警打下了平台。

R:
光敏电阻可以识别白天与黑夜,使机器人具有了对白天与黑夜的识别功能。它于LED汽车模拟灯的结合,完全可以实现黑夜自动照明功能,同时也为机器人对环境的识别和判断打下硬件平台。

网友A:
LZ牛人,佩服佩服!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B:
很早就观注这款套件了.

网友C:
淘宝上有很多,觉得不错

网友D:
楼主怎么做出来的哦?是自己买器件的还是在实验室?

网友E:
很不错,看着挺舒服

网友F:
呵呵  LZ的这个小车不怎么样啊?主要体现在转弯与动力方面,你的后面2个轮子无马达驱动,而且是固定的  无法转向吧,你的电机动力不足,转向效果不是太好,再一个 如果把电池换成充电电瓶,6V的  应该是很便宜的,后面2个无马达驱动的轮子换成小的万向轮,估计效果会好点,光敏电阻放在小车底部,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G(2011-04-15):
不错,自己也想做个

网友H(2011-12-12):
我 要做避崖小车 大家帮帮忙咯

网友I:
支持,不知成本多少

网友J(2012-01-11):
这个车以前我同学买过,说实在的很弱智 ,不过对初学者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