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路板中一块黑色的小圆是什么

楼主:
请问大家下这块电路板上的那个黑色圆块是什么,里面是不是有芯片之类的,这块板上有好几路线进到这块圆里面去,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里面(黑色圆块)是什么,怎么连的,是否有资料可查看,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2011-03-09):
谢谢,
给我这个的人说是EPROM
但我不知道内部连线怎么连的。

楼主:
要怎么才能知道它的型号呢?

网友A:
找设计者就知道了.

网友B:
看线路简单,拿热风枪把那胶吹热,用刀片把他铲掉就看到了,型号就要问厂家.

网友C:
看这个烤胶,应该是一裸片IC,不过IC型号就要问这个板子的开发商了。
用热风枪边吹边用镊子之类的东西慢慢翘掉,IC肯定是会报废的。

网友D:
这种就是一般的绑定片,信号只有绑定厂、最终用户清楚,当然芯片厂家就不用说了。:)

网友E:
真量大,找IC设计公司**。

网友F:
**啊**:L国人的最终之路

网友G:
多学习,多积累;据功能,自开发。

网友H:
板上芯片(Chip On Board, C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