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泪奔,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09):
各位,刚入手ARM嵌入式,用的是SASUNG2410的芯片,烧第一个程序,泪奔了一个星期还没搞定,就是电亮LED而已,但编译老是出错,我是新手也不知道那里的问题,身边也没人问,求各位帮我看看.我把COMMON包含进去了,但提示我找不到"2410LIB.H",我用了自带板的程序,没问题,而已我打开里面的".....c",自带的里面包含了"2410LIB.H",而我自己加载的就没有,我把我写的和板上程序给大家看看,麻烦大家自己编译一下,帮我看看,尽量详细跟我说一下,我这里的书讲的很模糊,刚入门就快要崩溃了,叩谢拉.file:///F:/我自己的.bmpfile:///F:/自带的.bmp  ...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自己慢慢理解吧

网友A:
总结了,成功了,才是自己的,别人告诉你了,那不算是自己的。

网友B:
自带的里面包含了"2410LIB.H"把这个2410LIB.H加到自己的工程中

楼主:
我纠结了好几天了,大虾就帮帮吧,刚入门就被打击得体无完肤,我就是想早点烧进第一个程序,因为我在校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想加紧弄。。。各位帮帮忙啦。。。

楼主:
我加了那个2410LIB.H,但没办法加到2410lib.c下,只能加到和2410lib.c同一等级的地方,并不能包含它。

网友C:
两个工程自己比较一下,看看什么区别。当初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看看下图,按图设置

网友B:
我加了那个2410LIB.H,但没办法加到2410lib.c下,只能加到和2410lib.c同一等级的地方,并不能包含它。
引用 楼主:
lz 先去看看c语言书和2410datasheet吧,不能强来

楼主:
谢谢八楼,按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D(2011-04-24):
我是菜鸟,不懂,爱莫能助啊

网友E:
楼主慢慢来!别灰心 我刚入手2440 也才点led 整了三天才整出来
不过针对我的开发板有个论坛!我看论坛别个也遇到类似问题,我就解决了!
刚开始啥都不懂!只有自己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