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过来人指点迷津(ARM自学,下一步该怎么办)

楼主(2011-03-09):
请过来人指点迷津。先说一下自己情况
1.ARM的资料看过几遍了,包括清华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等等,ARM的基本结构这些也基本明白了
2.手上有一块CPU为EP9315的板子,外围接口基本都有,原理图基本能看懂,该板子的CE5.0的BSP源程序我也有,并且CE5.0运行正常
3.没有仿真器
4.C不是太好
我的疑问是:
我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做,是否要买一个仿真器,从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开始,还是怎么办?身边没有人在搞ARM,没人引导,完全是瞎子过河,一头雾水啊,望过来人提点建议,如果买仿真器的话买什么型号的等?

网友A:
ep9315是哪个公司的呢?
是盈安信的不?

网友A:
从那里入手呢?
您觉得那里不明白,就从那里入手!

网友A:
我想,人总会有疑问吧?
难道您什么都明白了,针对板子的任何东西?

网友B:
写一些程序不需要仿真器吧?
我一般的做法是弄个最小系统,把乱七八糟的外围无视掉,点个灯,打印个串口什么的,以后调试就靠它们,没有用过仿真器。

网友C:
同楼上,下一步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EP9315是Cirrus logic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的回复,到目前为止已经搞明白汇编的初始化部分,进入main函数中开始点灯,串口还没有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