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出道难题CD4051

楼主(2011-03-09):
求CD4051应用高手,用CD4051把方波变成正弦波,并且在正弦波里加入2.5V的直流偏置!有原理图最好,大家一起鉴赏!今天看到CD4051的这种用法感觉很巧妙,稍后附上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否则我还不如自己多多撞墙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C:
观望一下!

网友D:
如何用的,贴一下图吧

楼主:
再给点提示!CD4051和HC193配合使用,通过叠加产生正弦波!

网友E:
CD4051和MCU配合使用,可以产生正弦波
CD4051和正弦信号发生器配合作用,可以产生正弦波
仅一个电阻(与适当的器件配合使用),可以产生正弦波
一根导线(与适当的器件配合使用),可以产生正弦波

网友F:
补充:运放也能把方波变成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E:
“CD4051和MCU配合使用,可以产生正弦波”这个用什么原理?

楼主:
方案图

Net7产生f=23.4375KHz的正弦波。

网友G:
要仔细看下!

网友H:
折线函数。

网友I:
哎,俺覺得俺好笨

网友J:
3bit正弦表?太粗糙了~

网友K:
不懂Net7和Net2干吗用的,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希望LZ能抽空解释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K:
Net2进入方波,Net7输出正弦波,193有分频作用,4051把方波转换成正弦波

网友L:
这个图好啊,最近也碰到过这种电路,一直搞不懂。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1、那个2.5V-R27-R39-R37-R3都没有连到地,那么CD4051B的COM口怎么得到不同的电压呢?
2、CD4051B的第一个引脚为什么要串一个电阻然后与HC193的Qd相连?
小弟实在是想不通,还望各位老大帮忙释疑!

网友M:
大家主意分析下电容充电常数的不同,该电路主要是通过充电曲线来拟合正弦曲线,在一个周期的充电电阻分别是
111:5R
110:4R
101:3R
100:2R
011:3R
010:2R
001:1R
000:2.5v(偏置)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好像不对啊,
IO1和IO7,
IO2和IO6,
IO3和IO5
都接到一起,为啥他们的电容充电常数不一样?
如果把电容去掉,那么NET7端会出现折线的电压吗?
如果会是从0-2.5V?还是2.5V-5V?

网友N:
电路构思是不错,不过这根本不能算是正弦波,只是在1/4周期里有三段不同斜率的充放电曲线,在对称的时间段了,这么简单充放电常数比,曲线不可能是对称

MCU产生正弦波根本不用CD4051,直接用查表法输出spwm波形,再经过滤波就可以输出正弦波,即使是一周期64个点也比这个电路产生的好多了,呵呵

网友O:
赞同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