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 NXP 的 M0 没有带 USB 的和 DAC 的 ?

楼主(2011-03-09):
为什么 NXP 的 M0 没有带 USB 的? 是不出 带 USB 的 和 DAC 的

网友A:
带DAC的本来就很少吧!

楼主:
以前的  ARM7 和 M3 的都又 USB 和 DAC 的啊??

楼主:
LPC2148 ARM7 带 USB 和 DAC
LPC1700 1800 也有带 USB 和 DAC 的啊!

楼主:
M0 既然 USB 和 DAC 都没带!

网友B:
后续的升级版本会带的!因为在固件库中看到USB相关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C:
楼主可以选用其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