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Cortext M3-1700开发板的程序测试问题

楼主(2011-03-09):
在测试TCP程序时,连好网线后,启动debug全速运行后,打开TCP测试软件,设置端口为4000,IP地址192.168.7.101,点连接以后出现“Sock连接失败 错误码 10065”,是什么原因?

楼主:
已解决,要重新设置PC机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A:
也可以通过程序的头文件里面把IP地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