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平台读写sht11

楼主(2011-03-09):
各位大虾 新手报个到  多多关照
最近想做一个温湿度测量仪 传感器用的是温湿度一体的sht11 看了下官方给的代码 比较简单在51上实现 我想在pic上实现  由于pic的io口是双向的 在对传感器的读写时 端口如何设置呢 包括传感器的启动 复位 写 读 测量等待 io口什么时候该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呢 谢谢大家指点下 片子是16f883

网友A:
如果你能在51上写出来或者真正读懂DEMO代码,那么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在PIC上实现出了。

PIC双向IO口的操作,只要稍微仔细看看手册就能明白。

推荐LZ买一本张明峰先生写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那本书把很多基础的东西都讲清楚了,你可认真看看 。

印象中SHT11是IIC或者SPI的,你可以查阅网络一些IIC的示范代码。

楼主:
恩 谢谢LS sht11接口是I2C的 我不是用片子的I2C接口与其相接 用的是RB口的某2位 这样我可以用软件模拟I2C与传感器通讯吧

网友A:
恩 谢谢LS sht11接口是I2C的 我不是用片子的I2C接口与其相接 用的是RB口的某2位 这样我可以用软件模拟I2C与传感器通讯吧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