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问小灯改用什么测量它的光强度呢

楼主(2011-03-09):
    大侠们,我现在需要测量应急智能标志灯(比如公共场所的出口入口标志灯)的光强度和光通量,请问用功率来反映光强度不好吗?还有要测量这样的小灯用什么仪器比较恰当,我查询到的好像得一万多块钱。

网友A:
不用用功率来反映光强度,跟能量转换效率的关系很大,必须用照度来表达,有专门测光强的流明计,然后在指定环境和指定距离下测试,有相关国标的,去查查。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楼主:
都是这么贵吗?一台一万多,光强度和光通量都测的话得近3万块钱

网友A:
确实不便宜,但做产品要舍得投资,临时用用,可以找关系借或者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