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的推测:
RC是不可靠的复位方式。
假设后续的CPU逻辑电平假设是2V翻转点。

那么如果5V上电过程中在2V出现波动,那么这个电感就是为了减小波动对/mclr的影响。

网友B:
呵呵,L的作用是产生个冲击电压,烧毁后级电路用

网友C:
仿真图电压能 突然上升到10V,,奇怪。。是震荡???

网友D:
难道是加快电容充电?使复位信号的上升沿更陡?

网友E:
现在复位IC都比较便宜,也就是5~6美分左右吧,用个复位IC既可靠也省事多了,比如通用的809:

网友F:
这里不需要用电感,设计思路不对。

网友G:
会发生阻尼振荡吧,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H:
提高复位的上升沿速度,是不是给nxp的芯片用的?
3楼仿真的电压波形有问题,假设电源上升没有这么快,也就是电源上加RC后再来仿真。

网友I:
简单事物复杂化

网友J:
新鲜,等着长见识

网友K:
这个电路非常有用,具有很多普通电路所不具有的优点.
首先,他多使用了一个电感,促进了电子行业的GDP.
其次,这是一个良好的谐振电路,Q值高达30,RST#脚的瞬时电压可以为9.92V,这可以快速地让单片机失效,达到快速消耗库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