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器驱动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1-03-09):
打算用比较器和继电器做蓄电池过放电保护,蓄电池为12V,当蓄电池电压低于10.5V时,继电器关断,切断蓄电池电压输出。VBAT接蓄电池正极,+10.5接输出。
继电器型号为SRD-05VDC-SL-C,继电器额定电压5V,吸合电流71.4mA。
现在的问题是,继电器吸合时有抖动,但还是能吸合,用示波器观察比较器1脚输出,输出波形高低电平抖动后,才变为高电平,各位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电路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刚发帖,已经编辑过了。

网友B:
在431的 R3上并10U/0.1uF的电容。

431直接那么用容易震荡。

网友C:
Q1基极接个10k电阻到地;或
Q1发射极串联一个33欧电阻;或
LM393第四脚接地改为接-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Q1基极接个10k电阻到地,试过不行!

网友D:
断开后,电压又回升回来了,这样电路再次动作,如此。。。。给对较点加电容给1个电压稳定的时间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比较器2脚参考电压输入VREF接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不行。

网友C:
那。TL431的1脚与3脚之间接一个1uF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C:
断开R7试一试;或
减小R7到20k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比较器2脚参考电压输入VREF接了个电容10uF的电容后,继电器来回震荡,根本无法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增大比较器迟滞带?R7=20K的话,迟滞带就是0.25V了,我试试看。

网友B:
有可能是xmar说的,电池突然带载,电压被拉下来降一些,然后又恢复了。

网友C:
“。。。比较器2脚参考电压输入VREF接了个电容10uF的电容。。。”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在R2上并联一个1uF ~ 4.7uF的电容。

网友C:
还有,393的8脚与4脚之间接个10uF的电容试一试。

楼主:
我断开R9后,用示波器看比较器1脚后,输出电平正常,但接上R9后,问题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退耦电容加了10uF的了。

楼主:
去掉了+10.5V输出和+5V输出上的负载了,问题还是如此。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焊接D1?
继电器吸合时抖动正常,因为触点是机械接触,必然有抖动。
但是比较器1角输出也抖动就不应该了,所以怀疑没焊D1,继电器吸合抖动的时候影响到了VCC

或者你用示波器看一下R5上的电压,在R5上并一个1uf电容吧。

网友E:
LZ,你试过那个比较器的输出在将近翻转的临界点的时候,能使Q1工作在饱和或者截止区而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吗?

网友E:
你那个抖动持续时间这么短???

楼主:
D1确实是焊着的。我现在断开了+10.5V连到LM2596模块的供电电源,继电器就可以正常吸合了,继电器吸合时声音清脆,而不像前面“吱吱吱”后再吸合。观察比较器1脚输出波形见下图。

网友C:
在Q1的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一个100nF的电容试一试。

楼主:
将+10.5V输出至DC/DC模块的电源线割断,比较器1脚输出电平正常,继电器可以正常吸合。所以可以判断是DC/DC模块影响到了比较器输入电平,但不是mmax说的没焊二极管的原因,呵呵。根据mmax的建议,在R5两端并联了一个4.7uF后,稳定了比较器输入电平。波形见下图。

20# mmax

网友C:
哦。原来是14楼说的原因。

网友F:
建议你在继电器的Vcc那里并个10uf电解

网友G:
我觉得是电池电压跳动造成的

网友H:
因为当负载减轻时电池的端电压会回升,所以要留有足够的回差才行。

楼主:
问题原因已经明确,因为接上+10.5V输出和+5V输出负载重后,导致电池电压跳动。 R2上并联100uF电容后,比较器1脚输出波形如下图。虽然没有此前严重,但还存在一个跳变,继电器吸合时可以隐约听到吸合声音有两个,波形也印证了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H:
增大比较器的迟滞带?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增大比较器的迟滞带?
引用 楼主:

老X说的对,增加输入采样电压的积分延迟,增加比较器的窗口迟滞带~~~

网友J:
tl431和393供电用vcc不要用vbat

网友K:
请把 2脚 和 3脚的波形 同时捉出来 便于分析

楼主:
请问为何不能接VBAT?
34# jesse7022

网友L:
是当继电器断开后电压波动造成的,可以使用带施密特触发功能的六反相器74LS14,引入一个通断的门限电压。这样情况会更好。
另外,在电池的输入(取样)端加一个几K的电阻和电容组成RC滤波,减缓电压波动应该也是可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按照大家提出的方案,现在已经完全解决问题,继电器工作正常。采取了以下措施:
1.VBAT输入增加了滤波电容C6 1000uF/25V;
2.分压电阻R3两端并联了电容C7 10uF/16V;
3.增大了比较器的迟滞带约等于0.36V;
修改了其它一些问题,附上整张原理图,不当之处请大家指出。

网友M:
用滞回比较器吧,电池负载去掉电压上升,就会吸合。

网友N(2011-04-11):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我想知道当蓄电池电压低于10.5V时,继电器关断后面的负载,那么剩余部分(VCC供电处以及比较器供电的部分)消耗蓄电池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O:
继电器触点后面带容性负载, 触点很容易粘牢的。

网友P(2011-08-17):
谢谢各位,按照大家提出的方案,现在已经完全解决问题,继电器工作正常。采取了以下措施:
1.VBAT输入增加了滤波电容C6 1000uF/25V;
2.分压电阻R3两端并联了电容C7 10uF/16V;
3.增大了比较器的迟滞带约等于0.36V; ...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向你请教一下,比较器的迟滞带约等于0.36V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Q:
切断蓄电池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