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SPI与ch376通信有问题!

楼主(2011-03-09):
我打算用STM32的SPI模式与ch376通信,可是不正确,大家帮我看看哪错了?
程序实现的功能是:设置好SPI后,先发送一个0x05命令对ch376进行复位,然后再发送一个0x06命令,用以测试ch376的工作状态。将读回的结果赋给PD口的高八位(此8位连有LED)

下面是源码: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1 as 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H376_CS;  //控制CH376的使能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SP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SPI.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 SPI_DataSizeConfig(SPI1,SPI_DataSize_8b);
SPI_Cmd(SPI1,ENABLE);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ResetBits(GPIOA,CH376_CS);  //使能CH376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5); //对ch376进行复位
   GPIO_SetBits(GPIOA,CH376_CS);  //禁止CH376
   delay(200);  //等待40ms (此处等待时间实际为60ms)

    GPIO_ResetBits(GPIOA,CH376_CS);  //使能CH376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6);  //测试ch376的工作状态
    SPI_I2S_SendData(SPI1, 0x55);     //检测ch376的工作状态
    resul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若操作正确,此时result读回的结果应该是对0x55取反后的值,即0xaa!
    GPIO_SetBits(GPIOA,CH376_CS);  //禁止CH376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 ((u16)result)<<8);
  }
}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2011-04-10):
GPIO_Pin_6  应该要射为输入模式吧

网友C(2011-08-05):
SPI的第6脚应该配置为输入

网友D(2016-04-0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CH376 SD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D:
加我QQ  99409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