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支持PIC16F1937最便宜,但稳定可靠的下载工具是什么?

楼主(2011-03-09):
还有ICD2能在线条是这个片子吗?

网友A:
如图,ICD2可以支持PIC16F1937的调试,但考虑到ICD2已经停产,建议使用ICD3或者PICKIT3.

如果是开发阶段的下载,则使用ICD3和PICKIT3就不错,生产阶段请使用专用编程器。

PS:
:D 俺有一个全新原装ICD3转让,无票,需要者可发邮件

楼主:
ICD2大概700元.ICD3不知道啦

ARM的下载器才百八十元,PIC的真贵啊

网友B:
ICD2,700是国产的吧,不是原装的

网友C:
PICKIT3就好了,还可以DEBUG。

网友D:
请问"PIC16F1937最便宜",最便宜是多少钱?

楼主:
楼上没有最便宜,只是想找一个廉价、稳定的下载工具。

请问5楼。PICKIT3什么价位

网友A:
楼上没有最便宜,只是想找一个廉价、稳定的下载工具。

请问5楼。PICKIT3什么价位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可能是700

网友D:
PICKIT3淘宝网208元。好多。今天去华强北找。竟然没有找到。

网友E:
强烈建议用专业烧写器烧

网友B:
请问六楼是问贴片还是直插啊?两者价格相差不小哦

楼主:
苏州小罗

网友B:
:P找我啊!

网友F:
要求发烧级的可靠性,用PM3,一般的用ICD-2 ICD-3 PICKIT-3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