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都有DIP插针的小板,贴片还要加MARK点吗?

楼主(2011-03-09):
板子上焊盘间距最小的是LCC-16的,焊盘宽0.3mm,间距0.2mm的。
没有BGA什么要求精度比较高的封装。
听说有通孔的不需要加mark点,行不行啊?

网友A:
MARK点一般都要加起

网友B:
这是为了生产而增加的东西, 跟板子焊接的承接部门或单位了解一下呢.

网友C:
有空位置就加上呗

网友D:
要是和贴片协商也可以不加,但是你自己在设计的时候最好还是形成习惯将mark点增加上去;还有工艺边、泪滴、敷铜什么的,给自己建立一个设计标准。

网友E:
不是给自己建立一个设计标准,而是按标准去设计,现在又些狂人设计电路图都从下向上画,从右向左画,以前听说要自上向下,自左向右。看到有的军工厂也有这样的工程师,不知道出去的导弹会不会回来,上次云南落地的导弹不知道是谁设计的。好像零件供应商毙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