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新买的一批stm32f101不知道怎么看方向

楼主(2011-03-09):
对角线一个大圆点,一个小圆点,小圆点那边是1脚?

网友A:
这是ST最矬的设计,我是直接拿万用表量管脚,把VCC和地量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B:
字  的左下脚是1脚

网友C:
实在拿不准,自己测一下吧

网友D:
那个小点,上面字正看时左下边的那个是1脚。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F:
大点的逆时针第一位  1脚

LZ   我是STM32芯片供应商,STM32F STM32L STM32W 都有    15900733302 上海银洋 张经理
价格很好的

网友G:
正面左下脚

网友H:
字也做不得准的

网友I:
芯片本身就是看表示标志点判断1脚的,看字辨认方向是谁教的?就算有三个点芯片,两个对角大圆点想想都知道肯定不是标识点,ST不会做这种没水平的东西。剩下的小圆点自然就是标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