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怎么配对?

楼主(2011-03-09):
差分电路,三极管需要配对,以获得优秀的共模抑制比,但是三极管怎么配对呢?是买过来的一批货,就可以看作已经配对了,还是采购别人配对好的货,或者买ROHM的比如IMT1A这样把两片三极管邦定在一枚芯片上的呢?
     还有一个问题,有做过平衡式麦克风放大的兄弟吗?前置第一级放大,用集成IC的方案好,比如INA217,还是三极管分立元件方案的性能好呢?
     谢谢!

网友A:
测试的话,用晶体管图示测试仪,要求不很高的话,用万用表也行,但这种方法对今天而言成本实在太高了,过去批量产品通常都用专门的对管,但现在是IC时代,现代手段已无须传统的招数,只要选择合适的IC即可,现代运放就具有很好的共模抑制比,必要时还可用诸如仪表放大器等形式来进一步提高。
做平衡式MIC前置放大器,普通运放足够了,对音质要求高的话,NE5532、NE5534、OP37等都行。

网友B:
LS正解,应该选择运放来做这个。

孪生管既贵又难找,人工测试、配对更是费时费力,效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