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功率计算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么?,线性充电电路的话,最大充电电流×变压器输出电压,通常再留取适当余量,一般在前值基础上乘1.3-1.5即可。

楼主:
充电么?,线性充电电路的话,最大充电电流×变压器输出电压,通常再留取适当余量,一般在前值基础上乘1.3-1.5即可。
引用 网友A:

恩,是充电。最大充电电流是电池的上的最大充电电流吧!
谢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