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tp的应用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电子工程师关心的事吧?
网上很多FTP服务端软件
如果有公网IP,直接装上软件,开放21端口就OK了

如果服务器在内网,在路由上做端口映射也可以!

网友B:
如果是长期使用,可以租条固定IP的专线,不过更便宜的方法是租用主机空间,如果能接受操作上稍麻烦点,用免费网盘也可以。

网友C:
下载个绿色FTP终端

网友D:
内网IP就悲剧了,必须在公司路由上设置服务端口,进行端口映射,其中最麻烦的还是需要一个固定IP